19寸液晶闪屏!

楼主(2012-02-16):
这个19寸改装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看电影闪屏!是这样的,我换了全新四灯的高压板!检查过灯管,灯管没有问题!不看电影的时候,基本上不闪屏的,都没事!然后看电影就会闪屏,特别是点快进的电影就闪一次!请问是怎么原因啊!

网友:
换个高压试下看,我原来换个一个高压,开机就闪几下,换另一个高压条就OK了

网友:
开机不闪,现在不闪屏,就是看电影的时候闪屏!不看电影没事!而且换过全新高压板!

网友A:
屏本身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能发图片上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本身有没有问题哦

屏没有问题啊,不看电影,现在好好的!不过屏幕上有一个点亮屏!

网友:
晕死,你咱就知道屏没问题?
灯管没问题高压没问题就应该是屏的事,难不成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浅析到相关电路较多,建议从简单方面的开始查起,刷MCU数据,屏供电逻缉板供电文波系数查起,必要时代换屏PCB大块(当然PCB负电源供电要正常)。
当然如果是inceao屏驱动板以上方法检测就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A:
你那机器是独显还是集成的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也要考虑显卡 有些高清的电影显卡抗不住估计也会花或斗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点评):
哈哈,你就知道换滤波电容。

网友:
估计不是屏的问题,看电影不要最大化试试,窗口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机器是独显还是集成的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也要考虑显卡 有些高清的电影显卡抗不住估计也会花或斗

你说的对的,不过重装系统才能解决的,我以为是液晶显示器问题呢,不过谢谢你啊!~也谢谢大家,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