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777NS老是高压包旁边和DMV1500M一二脚之间的TVR1436 ...
实达777NS老是高压包旁边和DMV1500M一二脚之间的TVR14361

楼主(2012-02-16):
一个教室40台实达777NS,有三台出故障了,现象都是用着突然冒烟了,打开后发现高压包旁边和DMV1500M一二脚之间的TVR14361烧焦了。此时显示器还能显示,行幅很大且不可调。
这是这个型号的通病吗,怎么维修。
通病

网友:
看到CRT就怕怕,这冒烟那打火的,心里承受能力差,呵呵,你直接把它换了就应该行了

网友:
如果行供电正常,直接去掉。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换高压包,这个元件不装也行。

网友:
730-703-P8NS?
张四丰
是730-302-770VC

网友:
730-703-P8NS?

网友(2012-03-26):
有库存原装新品卖给你,要不?

网友:
这个像是个压敏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