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热量高难以确定问题。求解

楼主(2012-02-16):
本人一台IBM T60经常打开多点窗口,或打开什么大的程序,机器CPU温度就会急聚增高。然后风扇吹一会。但温度只会稍减,但再一运行,机器就会高到80度以上。然后过会就会自动关机,我将散热器拆开清理过,好的散热胶都用过,只是稍有改好。但问题没变。本人怀疑散热器出了问题,但没有换。在淘宝里查过,还不便宜,不想浪费钱。故请兄弟们指点一下。在线等待

网友:
铜片跟CPU可能没有接触好,你上散热膏弄均匀看行不行,接触得平不平

网友A:
我已经上过有十多次了,我都拆开键盘直接开机,手按着CPU散热器还是会这样。。

网友:
后来怎么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上过有十多次了,我都拆开键盘直接开机,手按着CPU散热器还是会这样。。

你的什么芯号CPU呀,你这种情况我之前也碰到过,CPU 100%的温度90多少过不久就关机了,就没CPU没铜片没接触了,我把膏涂均匀,打上镙丝再拆掉来看,压得平不平,后面镙丝打得紧紧的就可以了,

网友:
等待高手来分析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散热片里的导热液体蒸发掉了吧,具体里面是什么液体,我也不清楚,是我师傅说的,换一个全新的散热片带风扇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芯号CPU呀,你这种情况我之前也碰到过,CPU 100%的温度90多少过不久就关机了,就没CPU没铜片没接 ...

我看我的好像接触蛮好,但我没有上铜片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风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芯号CPU呀,你这种情况我之前也碰到过,CPU 100%的温度90多少过不久就关机了,就没CPU没铜片没接 ...

兄弟,我刚刚试了一下,好像我很用力按CPU那一块,温度能降。好像的确还有空隙存在。温度还真有低。我先找个铜片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