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进度到图片状态后不动了,是什么问题。(看图片)

楼主(2012-02-16):
电脑启动进度到图片状态后不动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HDD, South Bridge.

低调 表示你学历高
装B

网友:
试试  重新安装一下系统, 如果还是这样, 代换一下内存条, 不然就要检测硬盘或者南桥了。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 我一般也这么干

网友:
这个不是内存就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看看是不是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影响使用的。。装个系统就能解决问题,和装系统也可以解决但是我忘了那个软件的名字了。。。

网友:
换一下内存条试试

网友:
win7 xp ?系统不兼容吧!!!

网友:
基本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能正常使用的电脑上拆下内存和硬盘装上也是一样啊!

我朋友也碰到这问题,从做了n便系统也不行,后来说用360优化一下好了。我觉得不可思议,不行你也试试看!!

网友:
楼上的  你说用60优化我很搞部懂,机器系统都进步了怎么还优化,多换几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你应该是 安装的ghost版本的系统read意思是说,有程序不兼容,有时候打开网页 ,也会这样提示,要么重新做系统,要么就在网上下载一个read修复软件。修复一下,重新启动 电脑 就 o啦

网友:
你看看你的D盘是怎样的啊 !如果D盘出现问题也不是很好进系统的

网友:
没特殊情况下 都是内存的问题   把内存条从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系统,内存,你换过没有

网友:
winlogon.exe 为系统启动时用来加载登陆界面用的必须文件,没有他或者其受到损坏,windows 将无法启动(仅仅启动到 欢迎界面  根本无法加载用户组)。究其损坏原因,无非是 操作系统自身坏或感染病毒 、硬盘有坏道引起其文件损坏、内存插接不良或存在物理缺陷、南桥有引脚虚焊等。那么对应解决办法有:1.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2.检查硬盘自身状况并进行坏道排除  3.重新插接内存或更换内存条  4.加焊南桥  .建议循序渐进,由易到难。

网友:
3楼正解  建议吧   先做系统  不行换内存  再不行 测硬盘 更换硬盘装个系统试一下  再不行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