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不了机,反复开机偶尔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放一夜又开不了。。。。。

楼主(2012-02-16):
IBM T60接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指示灯灭掉,重插适配开机故障依旧。如是反复这样开机,偶尔会开机正常,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也可以关机重启。如果放一夜不用,第二天又会是上述故障,各位大哥指点一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可调电源接试试

网友:
换CMOS电池,如果不行,就得修开机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