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P198清零时报错007!

楼主(2012-02-16):
机器开机显示E27..电脑显示废墨收集器已满...照着网上的方法跟软件清零...清零软件点EPROM清除的时候就报007错误...
换了另一个清零的软件也是一样报007..是在维修模式下用的..不在维修模式下用清零软件会报006..百度上已经找不到答案了..
在此求助各位高人..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又或者是提供有效的清零方法..先谢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EzODA0fDI5ODhmZjIwZDRlOTgyNzgwOWQwZmIyZTVkMjA4ODg0fDE3NzAwNzQwMzQ%3D&request=yes&_f=.rar

网友:
佳能mp198清零软件

网友:
兄弟..下载下来有密码的..密码是什么呀

网友:
那位大哥帮下忙啊...这机真搞不定

网友A:
直接复那个地址到地址栏,回车可以直接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那个地址到地址栏,回车可以直接下了,

是可以下载啊..已经下载下来了..解压要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那个地址到地址栏,回车可以直接下了,

兄弟..能告诉一下吗..解压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