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华擎g41 的cpu座子针断了7.8个 ,

楼主(2012-02-16):
怎么处理?
换cpu 座子用什么工具呢  高手大概说说

网友:
你得看是针插式的还是BGA 的  针插的用锡炉 或者BGA 就能换  BGA式的就得买现成的座子换上去

网友:
cpu座子带不带针的。带的话上BGA换个座子

网友A:
针插的  锡炉是什么
有土方法不    我没有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插的  锡炉是什么
有土方法不    我没有bga

没锡炉你就不要尝试换了 风枪跟本行不通的 CPU座子不同于内存槽子什么的可以用风枪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插的  锡炉是什么
有土方法不    我没有bga

土办法也不是没有   用电炉子 或者是光波炉做下加热 温度掌握好也能换

多谢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