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0 报1802错误

楼主(2012-02-16):
我这一台lenovo e40报1802错误
我用解1802的盘,和u盘都不能引导,现在无从下手
U盘

网友:
机器拆开,换了网卡,也不行,拔掉无线网卡也是不可以,请高手赐教,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的错误

网友:
你是拿掉网卡还是报1802吗?那你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我这里有个一样的,刷了bios也没好
你的机器修好了么

网友:
刷IO旁边的BIOS

网友:
按照LS说的方法试过了没有,好了没?

网友:
进BIOS把无线网卡关掉试下

网友(2016-06-05):
楼主给力,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