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板子待机电流0.17,感觉是那里短路了,大家帮帮忙怎么找?

楼主(2012-02-16):
待机电流0.17a 不会查短路,怎么查从哪里下手,怎样才算短路了,请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没个会的,还是看不明白????请老师们帮帮忙

网友:
这个怎么判断啊,什么都没有,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补充问题 开机 3v 5v 1.8v 1.2v电压都有,系统有时能进有时进不去,待机电流0.17-0.18 这个是不是那里为短路 应该从哪里着手查,怎么查?????

网友:
进系统什么功能都正常吗

网友:
先用手摸一下.看看有没有发汤的

网友:
进系统后一切正常,,首先我想知道 待机电流0.17 是不是 不正常呢?

网友:
0.17肯定不正常晒 0.05左右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