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问题

楼主(2012-02-16):
进不了系统,也装不了,系统,会死机,请问是啥回事谢谢

网友:
硬盘有坏道,会造成死机和装不了系统。
主板有问题也会。

网友:
你这样说谁会知道呀!
太笼统了~~~

网友:
用MHDD 先测试下硬盘 看看有坏道没

网友:
硬盘我桂在别的机上好像没什么问题,也没装系统,还是用他原来的系统只是有点慢,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又可以装系统了,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
用MHDD扫硬盘,无问题后,用PE启动系统,能正常启动的话,硬件没太大问题

网友:
故障表述不清,不细,大家不容易帮你解决。故障没了也是懵懵懂懂的。

网友:
这种不好修.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回答如下:
1.看看是不是出现分区表错误
2.看看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换了一个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笼统啊 电脑坏了就找人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