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系统

楼主(2012-02-16):
那位高手能不能说一说,U盘装系统怎么做,怎么用谢谢

网友:
在百度搜搜看看,有教程的

网友:
看了,为什么我做出来的,第一次可以进PE,下次有用,又进不了PE了,这是为什么U盘也换了好几个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
百度下载个大白菜什么的做个U盘启动就行了

网友:
通过U盘量产

网友:
估计是楼主选的PE不对,选个大家常用的吧,还有就是别把该U盘做其他用,小心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