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版型 LP-4142P 不开机

楼主(2012-02-16):
现象:开机跑0.03,不亮机。
维修流程:拆机,插电流,查图纸+5VALW 通过U23转成+5VS +3VALW 通过U20 转成+3VS,开机,电流跑0.03,量3v5v没出来,查U23U20无输出,无控制,图1

+VSB是由B+电压过来的,+VSBR226的下拉电阻过去受Q14控制,+3VALW同理。
SUSP为低电压的时候D级和S 为截至状态,当SUSP为高电平的时候,Q14为导
通状态,所以当电源输入的时候G级应该是低电平,查图纸SUSP电路,图2
SUSP电压来源是+5VALWRTCVREF经下拉电阻形成了SUSP电压,这个电压是由Q22控制的,当开机的时候应该由SUSP#输出一个高电平到Q22G级,使Q22D级和S级导通拉低SUSP电压,当SUSP电压被拉低之后Q14D级和S级截止,所以 U23G级电压为19V,然后U23S级输出一个+5VS。所以SUSP#在插电源的时候应为高电平,而我的主板无电压,查SUSP#是由EC输出的,更换EC插电亮机!  ECKB926QF CO
图纸:

网友:
这么简单啊。这个
加分,幸苦了

这个不简单,很绕人的

网友:
维修的过程是复杂的。最后的结果是简单的。修好了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是,修好的成就感就是不一样

网友:
判断正确,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也是下了功夫的

网友:
判断也是需要技术的

网友:
似乎联想都会有这样的毛病

网友:
楼主BIOS 给传上来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我这有一台有一个芯片烧了旁边有一个24.576的晶振不知道是声卡芯片还是读卡器芯片,待机0.02   由于是显卡背面发霉的板,清洁之后上BGA轰了一下就变成待机0.06了,拿下来之后按开关几次开机之后就变成0.09   0.10 了   南桥微微发热     显卡旁边电感无电压不知道是是。1.1还是1.05   没出来   场管是好的  按开关后 电流到0.82掉电到0.22不动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联想机器这种毛病不少

网友:
分析透彻,佩服

网友:
真的是这么简单吗,我手上也有一台DEEL FT02本本,进过水,烤机后一切正常,可没几天又开机不显,电流由0.006~0.18~0.006  查无SUSP#这么驱动信号,驱动不了后极电压。这SUSP#也是由EC发出来的。我也换换看

网友(2012-04-05):
换了之后   有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