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 919SW 一会亮一会暗

楼主(2012-02-16):
昨天这台驱动板有问题,我更换后一切正常,今天发现这台液晶出了个怪毛病,一会正常,一会慢慢的变暗一直到黑屏,过一会自己又正常了,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有问题呢?

本以为是开关上的故障,可是在测过半小时后,还是慢慢的暗屏了,一会自己亮起来了,指示灯正常。

故障可能在高压板上了,可是这台是电源高压一体的,那么那个固件可能引起这程问题呢?

注明一点:暗屏后,后面影影能看到图像,正明灯管灭了.

网友:
不一定。把掉按键板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按键,连键了。

网友:
还真的在开关键上,哈哈,昨天晚上换了驱动板后,又改了开关键,没有焊接好。

网友:
问题不在开关键上,过了半小时又出现毛病了,我想问题可能在高压上了,电源一体板,但不知道那个部件会造成这种毛病呢?

网友A:
把大电容换了看看,或者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大电容换了看看,或者全换了

我去试试,一会给你回话。

网友B:
还没好,不在大电容上,我已经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好,不在大电容上,我已经换了还是这样

那你改过高压没

网友B:
我单独接了一个高压板,一小时都好着呢
我就想知道,这一体板那个固件出问题会导致这种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单独接了一个高压板,一小时都好着呢
我就想知道,这一体板那个固件出问题会导致这种问题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一般是高压问题我都是改板的,简单又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我就不清楚了,一般是高压问题我都是改板的,简单又放心

我还没改过,我测板上只有15.50V没有12V,给驱动板供电是5V,高压板的12V往那接呢,接在17V,行吗

网友:
可以接到17V上,你自己再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改过,我测板上只有15.50V没有12V,给驱动板供电是5V,高压板的12V往那接呢,接在17V,行吗

接15.5V上啊

网友:
现在全部正常了,哈哈,非常谢谢大家

网友:
电源板上,一个小IC八脚的,

网友:
高压线圈坏了,长时间开机发热他就会出毛病,有一样的线圈坏掉就行,没有就加块板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