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同两个电源测试主板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2-16):
维修中遇到一主机,故障现象是有时点不亮。
换一新电源可点亮主板 无任何问题,但换下来的电源测试无任何问题,也可以点亮其他主板。怀疑主板有问题。
用此旧电源接问题主板出现风扇转两秒断电,然后又自动上电的问题。因手头上缺少专业维修设备。
请教各位此现象的维修思路,出现这种故障有那些原因?

网友: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能说下你的配置和品牌规格吗?这样简单的发问,大家怎么帮你呢?

网友:
技嘉小板 小机箱 集成显卡  双核4400Cpu  重新买了个新的小机箱电源,问题一样CX

网友:
缺少专业维修设备去找有专业维修设备的地方解决。论坛是交流经验的,不是砸自己饭碗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功率不够或者PG时序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