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520

楼主(2012-02-16):
配件烧毁了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能代用啊 求高手指点。。电源接口背面
PQ14那个

网友:
MOS管啦,对比就知道

网友:
应该是MOS管

网友:
你没图纸吗,对一下阿

网友:
场效应管,

网友:
应该是个双MOS

网友:
隔离保护的,直接飞过去吧

网友:
下载个图纸看一下啊。

网友:
找点位图看看啦

网友:
参照神州的准系统下个图纸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还是下个图看比较准,再到旧版找个引脚一样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找图纸就知道是什么元器件了。

网友:
这个是要看图纸才行

网友:
场效应管

网友:
看是不是保隔那的,不行直接飞过试下

网友:
我吐血,来晚了刚刚提走,也修了这个,笔记本,他是进稀饭后,把待机电源芯片6236烧了

网友:
单MOS管,123是S,4是G,5678是D

网友:
你把管子拿下来,看看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大概判断一下嘛

网友:
   可以下载图纸啊.. PQ104查一下应该就清楚了.一般都会是MOS管..

网友:
场管, 不过脚位有点复杂 下个图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