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台电脑对联的网线线序

楼主(2012-02-16):
最近邻居家的好朋友回家了,我家闲来无事想联局域网,小区又没网,据说能直接用网线对联,不用路由器,只不过网线要跳线,求线序…

网友:
用路由器比不用路由器成本 大不少

网友:
一头正常顺序,另一头1、3,  2、6对调

找根网线,中间截开,1接3,2接6,3接1,6接2其他的线,不接

网友:
这样也可以的吗?奇怪咯

网友:
当然可以,采用568a的做法就行

网友:
重新打线,要工具,设置,也麻烦。搞路由,或交换机。简单。

网友:
除了3楼说的 线序外,还得用双网卡,设置上网方式。

网友: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一个交换机很便宜的

网友:
7楼的大错特错,请看清楼主的说明:小区没网,组的是局域网。又不需要一台电脑通过另一台电脑上网何须 双网卡?  做个双绞线就行了 一头568B一头568A  A类线即B类线线序1跟3,2跟6跳换即可。两台电脑接好之后调下防火墙,IP设置在一个网段即可!

网友:
全都说的不明不白,一头橙白开头,一头绿白开头,机器的IP要同一网段并且网关一样,就OK了。

网友A:
直接用普通网线对联,防火墙之类的全关。然后用飞鸽传书,就可以对传数据了

网友:
一头568A,一头568B就行了,网上到处都是,自己到网上搜一下。

网友:
mhtml:file://E:\资料文摘\国标网线制作方法.mht!

网友:
这张图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
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1和3  2和6 调换下OK

网友:
现在的网卡基本上都是自适应的所以两头都用B,把IP设在一个网段就行,568B线序: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普通网线对联,防火墙之类的全关。然后用飞鸽传书,就可以对传数据了

请教,如何飞鸽传书?

网友:
请教一下,网线打好以后,如何操作?先做设IP地址,再在网上邻居里面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何飞鸽传书?

就是两台机器都下载个飞鸽传书软件,然后同时打开,然后可以传送数据了!特别适合传送大型数据。10G以上最好了。。。

网友:
1236-3612 ok?

网友:
新机器的话,没必要在网线上做文章,支持自动交叉的

网友:
现在的网卡基本都会自动识别,交叉或直连的线都可以。

网友:
我就不懂了,网线怎么连接,两台一头接一个,那么上网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
你组局域网是干嘛用的呢 一般用的话 最简单的 一条平常的网线就成,ip甚至在一个网段

网友C:
嗯。十五楼正解

网友:
用国际A标的方法接

网友:
用四芯线,一端打1236,分别对应另一端3612就好了。

网友D(2012-03-24):
用一般的网线就行了,,,防火墙全关,,,IP设到一个网里就行了,,,两台机太简单,,,估计楼主也就是想联机打游戏,,,如果想三台就要路由了,,

网友:
1.3,2.6对调就可以

网友(2012-07-04):
一个路由器也就60元左右,以后有网了以可以用。主要是方便

网友:
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实现台电脑连接共享,需要采用交叉线的接法.一头采用T568B 即: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一头采用T568A 即:绿白 绿 橙白 蓝 蓝白 橙 棕白 棕

网友:
1 3 2 6对调

网友:
另一头1、3, 2、6对调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2215-1-1.html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对等网线序嘛,568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