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一代 密码怎么破解 求助

楼主(2012-02-16):
  我的IPAD 一代   开机密码  被锁住了    可以破解嘛

网友:
进入DFU状态,重新刷机吧

网友A:
你需要先装一个ITUNES,然后下载对应的固件,
然后搜索一下IPAD升级固件就行了,网上好多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装一个ITUNES,然后下载对应的固件,
然后搜索一下IPAD升级固件就行了,网上好多教程。

呵呵 谢啦   好了

网友(2012-03-19):
很简单,我今天还搞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谢啦   好了

是的,我也是这么修的!开始不知道,没修过,就在网上看了下……呵呵

网友:
刷机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刷完就啥也没有了,跟新的一样,哈哈!

网友:
涮机,说起简单    没涮过真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2012-04-24):
LZ..修好后能不能发几个图片给我们看看。。。我还真不知道乍刷

网友:
都说的很简单的, 不过,有一些平板,按着网上的说法,去做,做不成,为什么?  有一些刷机ROM 也是找不到。

网友:
苹果刷机网上有讲解的吧.楼主可以网上查下的.我修的是山寨平板,不知道这刷机跟山寨一样不.

网友:
刷机就可以了。。。教程度娘一大堆。。不过资料就会没有了的

网友(2012-07-17):
刷机啊。还能怎么样哦。

网友C(2012-08-22):
不能破解的,要重新刷机

网友:
得学习下如何刷机,以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破解的,要重新刷机

HO 学习了下 真简单哦! 又可以忽悠客户了!

网友(2012-09-24):
明白的人,学起来自然简单

网友:
里面的数据保不了了,进DFU模式,刷刷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