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怎么根据具体的线区分屏线?

楼主(2012-02-16):
比如图片这些
图片

网友:
算驱动板上的屏接口的小线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谢谢了,呵呵

网友:
基本上自动对号入座。

网友:
蓝白线,双8就是10对

网友:
http://www.91xiubbs.com/thread-234577-1-1.html
打印一张教徒弟

网友:
0+0- 1+1- 2+2- 外加一组时钟数据 这样的就是单6的
0+0- 1+1- 2+2- 3+3- 一组时钟数据 单8
我就这样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