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2-02-16):
(图片)

网友:
关键是第二环 不知道是银还是白色,要么是个很大的电阻,要么是个很小的电阻;
要根据实际位置用途来判断;请问LZ这是用在那里的啊?

网友:
第二环确实看不清楚,如果是灰色,那就是兰灰橙金,68K了.

是68K

网友:
这个电阻是68K,

网友:
这图拍得很清晰

网友:
第2环是灰色 , 68K

网友:
是68k的没错

网友:
楼上的都算错了,第三色是红色,应该是6。8千殴.

网友:
第三环橙色正好是整K,68k,从E6至E96电阻阻值表里都有68这个值的。

网友:
就算看不清第二环也知道是6十几KΩ

网友:
第三根是什么色阿,就加几个零

网友:
第二节是灰色?我看像是褐色或者棕色

经实测,这电阻是68k的,那就是灰色

网友:
蓝。黑。红的话是6K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查表呢

网友:
60欧左右,万能表测是通的!~

网友:
打错了,是6000欧左右

网友:
这个电阻从外观上看,应该是水泥电阻,

水泥电阻一般都是阻值小、功率大啊。

网友:
68K  有一个电阻色环的软件的 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68k
5%的误差

网友:
    用表量一下呀。。。。

网友:
第三环应该是红色的,那就是6.8K

网友:
色标法:用不同颜色的带或点在电阻器表面标出标称阻值和允许偏差。国外电阻大部分采用色标法。
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金-±5%、银-±10%、无色-±20%
当电阻为四环时,最后一环必为金色或银色,前两位为有效数字, 第三位为乘方数,第四位为偏差。
当电阻为五环时,最後一环与前面四环距离较大。前三位为有效数字, 第四位为乘方数, 第五位为偏差。

网友(2012-03-22):
哪边有这种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