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捷 车载MP3 开机显示loading…… 求助

楼主(2012-02-16):
朋友送的实捷t88车载MP3播放器(就是带个小屏幕 窄窄的 然后5个按键的那种) 插入点烟器或者电脑usb 均显示loading……  但是插入电脑只显示有usb设备插入 并不显示什么设备。用chipgenius检测 芯片为炬力出品的ak1011,由于小弟新手,在帖子里面搜索不到相关的信息和软件下载。目前在论坛里面学习,得知是什么固件丢失了,这些都需要什么软件和固件呢?请各位大侠告知(有个教程就更好了 呵呵)。如果方便 ,给我传到邮箱kenw57@163.com 谢谢 直接在论坛发帖告诉我也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草 都没有人来看我的帖子啊 都别说回复了……

网友:
俺也有一个,奥尔迪AD632B型MP3,故障是通过USB电缆连上电脑后,电脑认不出这个硬件,而MP3的屏幕上一直显示着
loading……
按MP3的任何键均无反应,和楼主的MP3故障相似,也是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2012-03-24):
我有同样故障的机子,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试过格式化?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软件丢了 重刷估计 问题一般就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