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时亮 时而触发掉电!!!!~~~

楼主(2012-02-16):
4411S时亮时而触发掉电!!!!   亮时进系统都正常,   内存  CPU 硬盘都换过!!

单板子点有时也掉电!

网友:
应该是某供电芯片虚焊吧  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那些G450的BIOS下载以后  还要修改么·?

网友(2014-06-27):
哪个电压不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