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讲下24寸液晶的电源板工作原理

楼主(2012-02-16):
与以前的19-22的原理有些不同了。

网友:
24的和液晶电视的电源板类似  和主机上的电源原理差不多    有个待机的5v    短接后才能输出主电压

我就碰见过一个 类似主机atx电源有个5v待机

网友:
只会修高压板  不会修驱动板的路过…………

网友:
有主动PFC;两路电源:一路主电源,一路待机电源;背光灯电源电压提高到24VDC或者很高的脉冲;

网友:
修液晶显示器还不太懂,电视更别谈啦,日后在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