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3m02不过内存

楼主(2012-02-16):
今天修到块这个板子,富士康代工的。开机后滴滴两声,隔三秒左右又是滴滴两声,多重启几次偶尔能启动,启动后使用一切正常。测量发现不过内存的时候1.8V供电正常,VDDSPD只有1V左右,参考了下G33M03的电路图,跑线路发现这个是通过一个小电阻和ATX电源的3.3V相连。把这个电阻去掉,直接用锡连起来。试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细心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那个是供电保护电阻变大了,你给去掉了

网友:
直接飞个3.3过去

网友:
哈哈不错又是零成本修机哦

网友:
电阻有保护电路作用,我觉得还是换上一个更好些呀。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顶起……

网友:
换个电阻上去保修点啊

网友:
zhichi支持楼主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支持下你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很细心,若不然就要去修其它地方了,结果就不好说喽,是吧

网友:
支持下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啊

lw3964287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时间长了不好说了呀!

网友A:
同意楼上时间长了不行的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不换一个电阻,这种电阻多的是,不过楼主蛮厉害仔细哈,

网友:
很仔细奥学习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什么原理啊??

网友:
G33M02用了这么一个电阻,再G33M03中已经去掉了,就是直接和ATX的3.3相连的,所以去掉电阻直接相连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时间长了不行的

G33M02用了这么一个电阻,再G33M03中已经去掉了,就是直接和ATX的3.3相连的,所以去掉电阻直接相连是没问题的。

网友:
晕,这贴这么多人灌水,还想灌水的人注意了,扣分那是必须的

网友(2014-09-16):
楼主的方法成功修复主板

网友:
电阻有保护电路作用

网友:
算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