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130R不触发

楼主(2012-02-16):
接一台神舟优雅Q130R故障现象为有待机电流不触发,待机电流0.02A,没找到图纸,不 知道这种机型有没有3V  5V量电感都没电压,现在一点思路也没有 ,修过这个机型的兄弟给个提示

网友:
从源头入手,理清思路,各位置电压确认,按着时序来

网友:
给个图你,从开关开始查吧, Q130B J10IL1 945GSE

网友:
ROM bios怎么刷?

网友:
这个能和310R通用不

网友:
从3V 5V 入手哇

网友:
刷个bios我修过一台

网友:
貌似  和E110图纸不一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