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2-02-16):
一个杂牌显示器17“的 方屏  里面的东西全部换掉了 都是用乐华的通用驱动板高压板  进系统可以显示  进PE 就显不了 已经刷过几个驱动程序了  还是一样的 从还没有遇到过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的 咋处理

网友:
会不会是主机的问题哦

网友:
这个排除 因为我用两个显示器在试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PE 有的是 640 X 480 的

网友:
刷的时候,是不是能设置分辨率,我不知道,觉得好像能

网友:
我也怀疑是驱动板  刷程序没有看到可以设分辨率的

网友:
多谢各位了  还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我重新找乐华公司的人要了一个新的程序 刷上就可以了 还是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