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帮忙 宏基 Aspire4710 series Ms2220 掉电黑屏

楼主(2012-02-16):
本本通电 黑屏 风扇转两下掉电重启 掉电重启 我把它拆了 各位前辈给个思路 一些重要的检测点

网友:
先看看CPU供电,要是没有,查CPU电源IC,,
如果有CPU供电,用假负载查时钟,复位,打一下AD阻值,

网友:
你不要老叫我们回答,你都没有说出问题来,我们怎么回答你,

网友:
CPU VCCA YOU 1.05V  VCC_CORE_SO 有0.9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