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35战神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2-02-16):
盈通P35战神主板:刚开始说不过显卡,,换个后还是这样,拿来后我测了下各项电压正常,看到南桥旁边有个电容鼓了,换上后还不行,于是习习惯性的把电池放了电,这下坏了,再开机不跑码了,上负载,各项正常,没主了 ,上论坛看到,说网卡,于是拆了,还不行,后来想想是我给BIOS放电后出现的,刷BIOS,跑码了,跑到d5  E9又刷了几个还是不行。是不是BIOS块坏了,找了个换上,居然真是它

网友:
一般找料板上的BIOS刷上替换,要不有时恢复不了原来故障现象

网友:
BIOS坏了??原来还这样啊~~~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BIOS坏了。怎么刷进的呢?

网友:
都是放电惹得祸吧,不过这样的情况不多出现的,但被楼主遇上了

网友:
换个芯片保险啊!

网友:
  别把问题想得太复杂。 注意跳线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