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螺丝怎么拿出来,愁死了

楼主(2012-02-16):
要拆一台机器,突然发现有个螺丝是帽子是坏的,怎么转也转不起来,我看有人说用电转。到底要怎么弄呀,电转的话,要怎么转,我怕把壳搞坏了

网友(点评):
用电烙铁加热螺丝,再直接翻起塑料盖,让螺丝从孔中穿过。冷却后塑料会恢复一点,基本上还可以锁螺丝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用电烙铁,不过是边加热向上加锡,然后用弯镊子向上取

网友(点评):
我想到一个办法不知可行不,就是铬铁+锡条堆焊起来再焊个螺母上去!!!不知可行不

网友(点评):
两个好办法 一个是磁铁吸住螺丝刀 可以拽上来 或者找螺丝刀一类的东西 沾上胶 胶干了就容易了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电动螺丝刀,基本上都能搞定

网友(点评):
看看同行有没有打成平口的工句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这种情况,先用小刀片把螺丝外面的小孔消大点,再用尖品钳紧住把他转下来

网友(点评):
用挫刀磨开表面的漆,然后用烙铁P股对P股焊个螺丝上去,再夹着转,这么浅我这方面准管用

网友(点评):
斜口钳。利刃对准转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

网友(点评):
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用切割工具在正中间切一条直线凹槽,再用一字起拆。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网友A:
我有一招,楼主可别见笑哈。。。把螺丝刮干净,然后上锡把能上得起的东西焊在螺丝上。。(比如小点的改刀)一扯就下来了。。。我经常用这招。。。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5.0

网友:
焊锡粘的住? 一般 用电转 细点的钻头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B:
这招确实是不错 但是你不怕外壳烫坏  变形??哥!一般这种螺丝变形的都是用电钻的。。用巧劲。。

网友:
如果不严重的话,在螺丝帽中间上锡,再把螺丝刀放在中间,再用电烙铁点下,就可以了,我是经常这样做,很管用,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没有?

网友: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
万一螺丝 在很深的地方滑丝 你怎么上锡?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漆挂掉可以

网友:
我试过 粘不住。

网友:
锡不容易上,可以用酸性助焊剂

网友:
我也是这么做的。需要点耐心。

网友:
等切好, 蓋子也壞了....

网友:
支持 我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招确实是不错 但是你不怕外壳烫坏  变形??哥!一般这种螺丝变形的都是用电钻的。。用巧劲。。

用这种方法我从来没有烫坏外壳更没变形过不过这个要先给客户说下是最好的,

网友:
打个比放,看图

补充内容 (2012-2-20 08:45):
看我7楼的回答,这个只是打个比方,当时在上网,随手拿了一个软驱来拍的。

网友:
完全花了用螺丝D有用?
兄弟你这可是铁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招,楼主可别见笑哈。。。把螺丝刮干净,然后上锡把能上得起的东西焊在螺丝上。。(比如小点的改刀) ...

还是用一字可以的,要是能焊上,塑料外壳也化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
先刮干净,用小钢刀或其它工具给它割条小口,再用一字螺丝刀用力压着慢慢的转动(不要太大力,合适就好)   不要转太快,用手感觉着来,我都这样弄的

网友:
有小的电钻 上个小电磨石 能磨掉

网友:
有烙铁烫一下趁热扭

网友:
一字螺丝刀可以,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先用内六角螺丝刀  去磨,把里面打花的地方磨出形状来,再用一字刀或者内六角螺丝刀  拧,塑料壳上的螺丝可以用洛铁把螺丝烫热,基本都能打下来,只是有的要费点功夫

网友:
用小钻头配合手摇钻把螺丝帽打下来,切勿用电钻。

网友:
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经常用的,
买个扁的尖头锉刀,吧坏的螺丝锉一条横沟,然后再用一字一拧就开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用小钻头配合手摇钻把螺丝帽打下来

网友:
用烙铁一边加温一边用镙丝刀拧,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一般能打开,塑料外壳的那种的坏会有点损坏,铁和合金的就不用怕,不过先客户说清楚一般都能理解,再不行就要用小电钻钻了,不过我一般都不用

网友:
本冲下, 用螺丝刀的吸力和地球的引力 往下面吸

有才你用嘴吸啊 这么强悍
没试过
这回答未免太给力了
楼主你也太N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