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原创:屏电路的维修教程+赠送自绘该屏电路图一份。

楼主(2012-02-16):
    前言:
              屏,对很多人来说都觉得是个很神秘又复杂的电路了。 很多人都说屏修不了,屏的问题一般就直接更换了,或者放弃维修。这也不怪,因为屏相关的维修资料及图纸太少太少了,不说电路图了就是上面的芯片有时都很难查到它的PDF定义,就因为没修屏,所以配件也少,即使知道哪个芯片坏了,都没有配件换,导致维修放弃。
   其实如果你和我有一样的研究精神的话,其实屏电路也并非难修,只要了解他的工作原理,及手上备点家伙的话,维修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因为屏电路上一般都已经把重要测试点标出来了,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太方便了。其实客观的来说,除了亮点,亮线在没有专业设备是修不了之外及外界因素造成的无法修复如:压伤、屏破等因素,其它故障都是可以修复的。
   下面以昨天修的一块HKC19寸宽屏为例,让大家对屏的维修有个方向或者说是思路吧。
主角:HK190WLCM-TH21H
配脚:我是刚来的
群众演员:胜利万用表+1102C示波器
故事开演:
     我是刚来的接到机子时,发现故障是白屏,于是他拆出屏,用点屏工具点了下,故障依旧,说明是屏故障。

   于是开始检修屏电路:

    首先检查了驱动板提供给屏的供电VCC5V,测式点在屏接口旁的保险上

接下来测经VCC5V转的VCC3.3V,测试点在三端稳压管的输出脚,发现只有1.1v

于是更换之,再测已经有正常输出的3。3V,如图:

再次开机故障依旧白屏,接着测下升压电路VSSA,是将VCC5V升压为12V左右,其升压原理和CRT的B+电路差不多,相信搞过CRT的人都知道,我不再罗嗦,测量点在升压二极管的输出脚上,实测和屏供电电压一样,说明没有升压

于是直接更换了升压二极管及MOS管无果后,嫌疑犯锁定在了升压芯片AA1102,但是没一样型号的芯片难产了,没法从破屏上找了个同样作用,同样大小、引脚的A-AF代换上去,来个特写:

运气不错,还真能代换,再次测量电压成功升到了12.9V,如图

再次开机,显示器点亮了

到此本来维修应该画上一个句号的,但是为了让大家对屏供电的一个了解,顺便测了其它屏几个重要的供电及波形。
  VSSA12V的控制波形,测试点在电感的输出脚,有方波说明升压电路是OK的,如图

VSSA12V升VGHS23V升压电路波形,测试点在升压电容输出端,如图

VGHS:实测有23V,测量点都在电路板上标有:

VGLS:负压-7.5V,如图:(图中因拍的原因,少了个负号)

VGHPS:19V及它的驱动波形

VAA:12.9V

好就差不多这样吧,我又不是摄影师,有点模糊大家凑合一下吧。
  机是修完了,想到因为屏的电路太少太少,为了自己也为了大家,我就当个开荒牛吧,自己跑电路,用软件手工画了个此屏的电路图也奉献给大家。(自己画的,所以只供参考,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欢迎提出)

此电路上面标的电压是我实测的电压,相信会看笔记本电路图的兄弟们都会看了吧,不用我老人家再啰嗦了吧,相信此电路图一出,兄弟们以后修屏电路有思路了吧,记得赚钱了请我喝一杯,呵。

网友(2012-07-11):
LZ太帅了
如果楼主再买个压膜的机器,,那显示屏修复率能达到95%以上的。。。真正的高手。。。
VssA5V升至12V,然后升至VGH19V和23V。这一点和液晶电视有区别
这位大哥是从工厂出来的吗

网友(2012-04-15):
无私的奉献,就冲这指点,不管赚没赚到钱喝一杯是必须的,我怎么不能给斑竹评分呢,难道级别低?先点评支持下
不知道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想学习一下
真知识多谢

网友(点评):
不就是自举嘛。

网友(点评):
自举是升压,我看15#的兄弟说的是负压啊。

网友(2012-02-16):
白屏是最好修啦!还是花屏比较有难度!老版能不能讲讲花屏的维修啊??

网友:
实战经验+电路图,谢谢!我收下了!

网友A:
是图没画好,还是我基础差。我咋看不懂这个升压电路。。。以及 d1 d4 d8作用呢

和广达 15+ 是一个道理
典型的boos叠加升压电路,或者叫串联单端升压开关电源

网友:
这样修一下要收多少了?收高了客户就说买新的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图没画好,还是我基础差。我咋看不懂这个升压电路。。。以及 d1 d4 d8作用呢

是前者吧,图是很清楚了的,如果你懂笔记本广达的升压电路的话就应该能看得懂

网友:
升压芯片是AAT1102,否则是找不到的。

传个电路应用图

网友:
白屏一般是升压部分毛病相对好修点,我也是头痛花屏故障。

网友:
白屏还好啦 属于电路问题   我有2个问题 希望LZ给点思路  都是笔记本屏幕有的现象 一个是粗网格 就是屏幕显示正常 就是能看到网格    还有一个就是屏幕用一段时间就会雾蒙蒙一层

网友(点评):
一般各大供电正常,一般换主控IC一般都能好

网友:
屏闪不知有没有得修?

网友:
这个太好了。

网友:
D1 D4 D8 是怎么工作的,这个确实看不明白,你能稍微讲一下吗?

网友:
楼主优派白屏有没有图

网友(点评):
参照我的电路图修吧,大概原理差不多的,我不可能每个屏都画个图吧

网友B:
楼主才识过人!
我有一个19寸的奇美屏,就是负压出不来,其它电压均正常。现象是花屏。

网友:
很好的教材  写的很好 图文并茂    强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你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呢?

网友(点评):
对呀,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楼主很强焊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才识过人!
我有一个19寸的奇美屏,就是负压出不来,其它电压均正常。现象是花屏。

负压出不来好修啊,泵荷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
哇,太厉害了,我去修我那台一直修不好的白屏故障去,希望能修好,哈哈,谢谢楼主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水平,知道自己还要努力!

网友:
为什么只有1点多电压,后面有短路

网友:
已找到类似原图: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基本找不到!感谢分享!

网友:
也修到一个19寸宽屏机器,升压芯片坏,明天找个外观一样的代换试试看。

网友:
楼主高人也,自绘电路图,为所有的维修同仁点了一盏指路明灯,以后遇到也练练手,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我想请问个深入点的问题,要是换主IC是不是还要涉及到主IC里的程序问题呢,希望能指点下

网友(点评):
主IC没有程序

网友:
先从有没有稳定的电源着手是做好维修工作的第一步

网友:
版主V5!!!!来基地请你吃饭

网友:
真是高手啊 这里高手真多 比其他论坛多

网友:
非常感谢,那我放心顶主控芯片去也,貌似有两片能修好的14.1LED屏,哈哈修好可赚大了

网友:
呵呵 都是高手   只是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大好人,学习了。

网友(2012-03-24):
看了你的帖子,学到很多原来我从未听说过的,或者原来一知半解的东西,我觉得只喝一杯太少了,喝完一杯再来三杯,呵呵。

网友:
楼主的帖子是贴帖经典啊,看你的帖子是一种享受啊。希望经常发一些帖子。。。。。。。

网友(2012-04-24):
楼主太无私了,又学习了一招,下次碰到白屏的可以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