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ACIN 会引起不过内存?

楼主(2012-02-16):
前几天修了一台。开机无显示的机器,外接都不显示。
当时没过内存。
我查信号的时候,发现 ACIN没有。有个5V上拉电阻。另外一端没电压,然后换个电阻。就可以开机显示了?
难道ACIN 会引起不过内存?

现在有点不解。。越想越想不通。。 请高手指教一下。

是一个联想 5年左右的机器。忘记型号了。。
昭阳e280l 好像是。 反正是昭阳系列的。

网友:
按照正常的原理应该不会引起这故障,有点想不明白,{我是家驹}

网友(点评):
是啊 我也想不明白。 ACIN 有什么关系麻。导致内存不过。 求解。 当时没要顾客电池。 当时是可以上电的,大概上到内存那里的时候,把内存拔掉了。电流都是到那里。肯定内存没过。

网友:
确定不会..我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ACIN一般只提供给EC来让EC知道适配器插入,控制充电等等,不会影响到内存

网友:
ACIN上啦是3.3V的,楼主看错了吧

网友(点评):
是5V的 。没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