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软路由器(无需真实路由器、多台笔记本联网、支持xp、WIN7系统)绿色便携珍藏版

楼主(2012-02-16):
WiFi软件为您快速建立一个无线热点,无线路由器。使用简单,只需一键为您的手机、IPad、笔记本、等各种自有wifi无线网络设备,提供高效简单智能化互联网访问。

  最低配置要求:
  系统: Windows XP SP2/SP3 ,Vista ,Windows 7
  CPU: 奔腾4或同等的配置
  内存: 256M
  硬盘:1G剩余硬盘空间
  IE   : 5.0以上版本
  互联网网络:WiFi/拨号/ADSL/局域网上网/光纤/3G/卫星
  本地网卡:必须要有一张无线网卡,且支持AP模式(目前大部份都支持AP模式)

启动ApWiFi软件无线路由器

首先将“智能选择”勾上,然后再点击“开启”按钮,即可开启无线路由器了。
开启成功后,将会有如下提示信息

运行状态为“等待连接”,说明目前还没其它电脑连接上这个无线路由器。
这个路由器有自动分配置IP功能(DHCP),所以,其它电脑无需手动设置
IP地址,直接连接无线名字即可。
i当有电脑连接上时,会在程序右边显示其IP和网卡的MAC地址。
如下图所示:

-----------------------------------------------------------------------------------------------------------------------
我的电脑如何连接ApWiFi软件无线路由器
首先查看开启的无线名字,如下图:

这里启动的无线名字为:ApWiFi-TIBGLA(这个名字开启前可自行更改)
然后其它电脑中的无线网卡的“查看可用的无线网络”选项卡中,
选中并连接"ApWiFi-TIBGLA",即可。

-----------------------------------------------------------------------------------------------------------------------
如何关闭ApWiFi软件无线路由器
只需单击“关闭”按钮,即可。如下图:

-----------------------------------------------------------------------------------------------------------------------
提示没有找到Wlanapi.dll
这种情况估计是你的电脑XP SP补丁太低,建议升级到SP2,或SP3。
也可以尝试下载补丁,然后解压到ApWiFi的安装目录即可。
下载Wlanapi补丁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4.0

网友:
这东西如果是真的,那就爽啊。

网友:
这是啥东西啊,不懂怎么用

网友:
主机比较耗电还不如买个路由

网友:
没有路由器的缓存大,而且不是很方便

网友:
买个路由器好用多了

网友A:
看上去不错,是不是设置路由的这台机器也可以同时上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是不是设置路由的这台机器也可以同时上网呢!

当然可以啦

网友:
不太好,占主机内存。

网友:
非常好,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东东,很给力哟

网友:
啥东西收藏试1试

网友:
下载了看看效果怎么样呵呵

网友:
学习了!不过现在路由也不是很贵在说主机比路由要耗电了!

网友(2012-05-20):
确实是可以的,不错的这个东西,用过。

网友:
非常想知道这个东西比普通路由器好在哪里……图拉丁奔三可以用吧?

网友:
这个就是个ics+ap,不知道有啥好的。有的路由可以ddns,多播叠加,vpnserver,这个可以吗?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可以解决有时候的燃眉之急。

网友(2012-07-07):
对无线网卡有要求吧?

网友:
         这玩意是真的吗

网友:
挺好玩的,有时间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
这个要开机用的,功率大了点。

网友:
这个在特殊情况下应急还可以

网友:
最好用的是虚拟机装个ROS,网吧很就用这个软件的,LINUX的内核,防火墙什么的都能自行配置

网友(2012-12-03):
双网卡,必须有一个有线网卡连接外网,另一个无线网卡连接内网

网友:
不是最新版,反正我没用上

网友:
还不错,我就用上了

网友:
这个东西在特定场合中还是有点用,只是用老子做路由的话,耗电还是太多了。

网友:
不错哈,还以为是海蜘蛛呢

网友:
手机可能通过这个软件共享笔记本的wifi么?

网友:
各位用过的,感觉好用不,可以的话我也装个试试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挺好用的,只不过楼主的标题太高估了

网友:
来赚积分升级的!!

网友(2013-01-03):
此版本已停止使用了

网友:
收藏了以后能用上

网友:
这个多用户接入就会垮吧。毕竟不如真正的路由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