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华硕的专家,看看认识这个显卡板是什么机器用的?

楼主(2012-02-16):
显卡板上的条码:NSXG740076-00006-NE3VG2000-A01P

金手指处开口位置在右边,ASUS的商标在金手指的开口位置上方,和ASUS很多机器的显卡板看起来相似,但是不一样,如果有华硕工厂的专家,或者做华硕配件的行家,麻烦告诉一下,这个显卡板是用在华硕什么型号机器上的,有没有可以通用的显卡?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显卡型号是NVIDIA G84-600-A2

网友:
NV的显卡 就是G84-600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这是显卡吗?怎么没看见输出!

网友(点评):
真是个高手,独显板子,哪来的输出呀。输出是在主板上输出的。

网友:
看一下,pdf图纸,不过要下点功夫了

网友B:
今天修了一个这个机器  G84-600 的核心  显卡芯片虚焊   板子是绿色的  机器型号华硕F3还是F8来着 忘了 处理器是T7250

网友:
华硕的很多看起来  都差不多,但是不能通用的。有没有谁认识这个显卡板呢?能确定这个显卡是具体用在哪个型号的机器上面的,谢谢!

网友:
没修过这个,不知道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了一个这个机器  G84-600 的核心  显卡芯片虚焊   板子是绿色的  机器型号华硕F3还是F8来着 忘了 处理 ...

是跟F8的显卡板很象,但是F8显卡的金手指开口在左边,和这个不一样的,非常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跟F8的显卡板很象,但是F8显卡的金手指开口在左边,和这个不一样的,非常谢谢你的关注!

哦哦 这个样子啊   呵呵 华硕机器修得少  这种显卡板见得更少   修到现在也只见过3次 呵呵   新手一枚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 这个样子啊   呵呵 华硕机器修得少  这种显卡板见得更少   修到现在也只见过3次 呵呵   新手一枚 请 ...

呵呵,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谢谢!你还见过,我都没有见过呢,这不发帖请教高手中!

网友:
我前两条修过的A8S显卡板和这样好像

网友:
接口不一样肯定不合适咯

网友:
换过这个芯片,是华硕的机器,型号忘记了,只记得这个芯片去年挺贵的,比G86的大芯片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这是显卡吗?怎么没看见输出!

笔记本上的啊~~~~~~

网友:
上面说的没错,是笔记本上的独立显卡

网友:
说两句赚点下载分

潜入深蓝 -2 把分留下

网友:
补焊过,但真没记型号,外观差不多,

网友:
华硕的本本修得比较少,帮你顶一下,有知道的高手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