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盘恢复资料思路

楼主(2012-02-16):
手头上有块联想U盘,客户要求恢复资料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认到,但是在我的电脑里面却没法显示盘符 !求高手赐教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根本就没认到呵。如果要数据的话,还是交给专门搞数据恢复的同行整吧。自己少赚些,要不整来整去,破坏了结构,再数据恢复就难啦。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你看到的信息,不是U盘的,完全没有检测到U盘,有硬故障,电路有问题或者主控有问题。

网友:
根本没认到~~~

网友:
晶振坏掉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那是主板上的USB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主板上的USB端口

就是U盘插上去就会多出一个USB插件 /。

网友(2012-03-17):
换晶振试试

网友:
自己搞   换晶振     加焊  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