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问题,图中的+3VA 和+5VA 是不是代表主板上面3伏和5伏的电感啊??

楼主(2012-02-16):
想问个问题,图中的+3VA 和+5VA 是不是代表主板上面3伏和5伏的电感啊??

那么图中的+3VSUS  +5VSUS  又是指那里?是待机就有还是触发才会出来的?

关键是不知道指的是哪里的电压。有师傅能解答下吗?谢谢!

网友A:
一个是直流输出,一个是断续直流输出。。。

网友:
  +3VA 和+5VA 代表的是电压 , 不是电感  .

网友:
唉,你有没有看清楚我问的是什么啊?我当然知道问的都 是电压啦,我是问这个电压一般在主板哪里?还是主板上3 5伏那个电感 是上面问的那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直流输出,一个是断续直流输出。。。

只能说你答非说问,

网友:
不是的,+3 5vsus才是电感出来的,上面的+3  5va是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好像是系统待机的电压 就是所谓的3 5V

网友:
+3va +5va都是线性电压,sus电压是待机电压,给ICH返回挂起电路的供电

网友:
+3VA 和+5VA   是由RT8203产生的电压  并不是电感

+3VSUS  +5VSUS是触发后  EC发出VSUS  ON  把+3VA 和+5VA转换而来的

LZ路过。。

网友:
不是电咸上的话。5。V

网友:
产生的电压是由电路转换出来的。 不是能代表电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