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给小弟看看这颗电阻----------------------------------------------------

楼主(2012-02-16):
还是前面那个贴子上的电源,最近看了无数贴子。看了不少ATX电源电路图
问题是有的电路图上,画圈的地方写的是47K   有的电路图上上27K   有的电路图上是4K7
我这电源实测这个地方的电阻为38K    电阻颜色为 {红白红银} 四色的电阻/  按颜色应该是2.9K

问题是我现在应该是按颜色来认电阻大小/还是按电路图上的大小呢。好几张电路图那里都是47K

hjq
尖峰吸收的,应该是47K.

网友:
如果是色环电阻当然是以色环来计算以准的,电路图不可能每个电源的一样设计呀

现在那颗电阻为38K 按颜色应该是2.9k 感谢你的回贴,这多人浏览,都不回下贴。郁闷。

网友:
27~47K都行的1W的。

网友:
大哥你却定吗,电阻上的颜色可是 红白红银 电路图上却是47K

网友:
这个电阴的作用是尖锋吸收回路的!
就是关机或突然停电时,T3初级绕组会产生一个很高的自感电动势。有了C4 D3和R6组成的回路,就能把这个电动势吸收并慢慢放掉。不然会把开关管Q3击穿的。

所以这个电阻一般几十K就可以了。没有太严格的要求。

感觉你说的非常好,也就是我现在38K的电阻也算是好的不用管他,只要有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看电路图就得明白原理和工作条件、

我也是新手,正在学习中!

网友:
这是RCD尖峰吸收电路,RC并联再串个快恢复二极管,RC取值有关联:
1NF1KV与100K,200K的电阻
2NF1KV,2.2NF与68K1W,47K,56K
3.3NF1KV与62K
4.7NF1KV与68K,82.5K
10NF1KV与39K,47K,100K
222K1KV与120K0.25W

网友:
灰常好,谢谢指点..............................

网友:
nanjian3111  这个尖峰吸收回路可不仅是关机或突然停电时才有用。在每一个正常工作周期中,开关管截止的瞬间,T3初级绕组都会产生这个很高的自感电动势哦。

这个没有在资料上看过呢。呵

网友:
nanjian3111  同意楼主: 5
确实!这个电阻取值是有比较宽的范围,但取值超出范围,就会对电路工作造成一些影响,比如尖峰吸收过强,影响功率值,过弱会烧管。所以通常原值代换最好。

高人啊。讲得很透彻啊!以后要多多请教了!

网友:
当然按你拆下来的电阻色环为准了  按你说的应该是2.9K  的

比较热。有烧蝴的味。
咱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各有各的说法呀,不过还是比较相信版主的回复。必竟也是个版主。 顺便问下版主,我现在5VSB 有可能0.几伏电压。好像是TL494会磁磁响吧,不确定是他。因为断电后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