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20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2-16):
朋友的笔记本,开机不定时间掉电,一般在10分钟左右,掉了可以再开,时间越来越短,有时短到不能进系统,bios logo都扭曲直接重启,奇怪的是,进系统用鲁大师看温度正常,跑温度测试,cpu和显卡满负荷,温度上升到70度,就一直不掉了,关闭测试,温度下降到45,一会就掉,还有进pe不掉,不知道大概方向,求指点!!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有什么方向呢?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
学习,高手指点

网友:
先把散热搞下...

网友:
刷完BIOS直接装系统,然后把板整块吹一下进系统。我遇过这样的,就这样解决。

网友:
这种现象先重装系统。~  不行在换U。

网友:
如果越用时间越短,大部分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
CPU BIOS 都有可能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