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45度的水波纹!

楼主(2012-02-16):
今天收了一台KTC 17寸宽屏液晶,液晶显示器满屏呈45度的静态灰色水波纹 !白色背景下最明显!其它功能一切正常!拆开没看到有什么样问题。用点屏器确认是屏的问题!在这里想请问一下各位老人,这种情况是背光板、偏光板、散光板出现问题机率最高?

图片是在网上找的,和我的故障一样!

多谢发帖,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内面的偏光膜坏了!

网友:
我碰过好多都没有修好,都退了,我用乐华板点过,故障一样,请问楼上滴朋友偏光膜坏了怎么处理,

网友:
具体型号忘了,牌子是Shann star的.刚刚折屏了.不是什么膜坏。而是液晶面板上的偏光层!手贱。。修不好还搞了不少灰尘进去!.

网友:
如果确认是屏的问题,而不是屏线,驱动,电源之类问题,看下屏不是被拆过,拆过的屏就怕里面的膜放错方向。

网友A:
              也碰到过一台 ,那偏光层好修吗?

网友:
我也只知道是屏的问题,因为拿2哥板子点过,没修好过屏也没机会,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可以试着拆开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碰到过一台 ,那偏光层好修吗?

没有配件换,再说有换那东西也是高难度!不拆腾了!

网友:
找个屏拆开,看看是不是里面的偏光纸放反了,那个是几张散光偏光纸,不会坏的,只有放反的

网友:
我见到的这种问题,通常都是换个好点的信号线就好了,VGA线,还没见到过这么高深的问题了

网友:
偏光片的问题

不错,拆过两台,无功而返。

网友:
VAG数据线的事。

网友:
换条好的VGA线试一试

网友:
VAG数据线也会出这线,山寨的机子,适配器不行,也会有这波纹

网友:
无须多争议.换膜(偏光片)解决之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1是 信号线(VGA)   2是 分辨率  液晶一般改成70赫兹试试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