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高手们,拍拍板吧

楼主(2012-02-16):
1:小第已经修过2台华硕的机子,一台是X51L 965GM的,现象是首先开机正常呢,但是在LOGO出停1秒就掉电,看电流像是到内存那里 ,但是接着又亮,亮了又挡LOGO ,这样反复3次,就不掉了,但是还是停在LOGO处,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2:一台是F8AS的,独显,现象是首先开机正常,但是在LOGO出现就掉电,看电流像是到内存,因为掉的时候内存信号电阻上有电压跳变,,但是接着又亮,亮了又挡LOGO ,这样反复,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大哥们,修好这种情况的指点一下小弟啊 ,小弟先在这里谢谢了 。

网友:
先查查各类电压

网友:
这样掉电法不好修。看有没有给人修过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能进BIOS吗?能进就据LOGO关掉,再开机看是具体当在哪里。

网友:
仔细查查这种情况不好说,断定是哪里问题

网友:
到LOGO就掉电了,进不了BIOS啊,大哥的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