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过的I5本子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2-02-16):
一台摔过的I5的本子,进系统死机,裸板点也是进系统刚出来鼠标箭头就死了,背景还是黑的,但是换了一个I3的U就正常了,把那个死机的I5的U换到别的机器上就正常,可以说U没事,到底是板子哪的问题呢,哪个高手能给分析下,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吧,I5有一个睿频 技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

网友:
摔坏的,一般都是bga焊盘出问题

网友:
没有发烫的原件么,打打北桥的阻值看看北桥虚汗么?
处理过几个摔坏的本本都是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感谢楼主啊,可以把 CPU加焊下

网友:
摔坏的东西一切皆有可能!虚焊,桥,CPU坏都有,硬盘坏。。。。。。。

网友:
cpu座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好修我钱几天修道一样的
sisi 芯片组的 i3 加旱北桥死了

网友:
一般这样的本子都容易虚焊吗!

网友:
有可能虚焊,

网友:
CPU供电方面下手。

网友:
进pe试试呢?

网友:
那就换个cpu先交差,有时候就是那么莫名其妙!

网友:
焊一下HM6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系列机子还有用sis芯片组的?

有啊.你没见过啊

网友:
I5  I3的CPU很容易坏 你找个CPU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你没见过啊

我只见过479那种cpu用过sis的芯片,i系列的真没见过,哪个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