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78C 主板4S断电的求助

楼主(2012-02-16):
型号:ONDA N78C VRV2.00          故障现象:上电4S断电                 哪位朋友搞过这类主板,给个思路,给个图,多谢谢

网友A:
把12V拔掉看看是否还短路?

网友B:
4秒断电 先看看开关针脚电压

网友:
4秒断电,走码了没?

网友C:
考虑CPU电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4秒断电 先看看开关针脚电压

开关针有3.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CPU电路短路

是个好意见,我就来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12V拔掉看看是否还短路?

我刚试了下,拔了核心12V供电,不断电了。

网友D:
既然已经跑码只有4秒很可能内存没有检过。查内存供电和刷bios以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已经跑码只有4秒很可能内存没有检过。查内存供电和刷bios以及北桥

我没有上内存,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来试下,
试过上内存,还是断电

网友(点评):
上假负载看看还断电不?

网友:
看看MOS 管,驱动芯片和管理芯片是否完好

网友:
桥虚焊或者换IO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IO   桥  CPU供电芯片

网友:
没有修了,搞维修部搞保去了

网友:
今天修了块技嘉N61 是32.768出问题,也是开机一下就断电 我们这边天气潮湿的房子都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