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假显卡是怎么造的?(最新版,公版驱动,软件测不出来)

楼主(2012-02-16):
淘宝上好多卖GT430 GTS450 9800GT的假显卡,这种假显卡是最新版的,用公版驱动,所有软件(包括GPUZ、鲁大师、AIDA64等)都测不出来,唯有拆开看或跑3DMARK才知真伪。

更为惊奇的是这些假卡只用普通的8600gt、9500gt等刷BIOS就能改出来,不用改硬件。

有谁知道其中内幕的?

放几个图

网友(点评):
现在不是简单的winhex修改ID这么简单了,现在是跨核心的修改问题了,连NVIDIA的Biosmod(英伟达内部修改软件)都没有办法修改跨核心,必须要懂底层技术,底层的运作机理.

网友:
感谢楼主啊

网友(点评):
哥们莫灌水,灌水必被抓!

网友:
没有灌水啊  ,现在科技发达啊,我也经常买到假货,谢谢楼主提出来,抵制假货

网友:
内幕就是,读出假显卡原有BIOS,用win hex这样的软件修改固定位置的固定参数,然后再刷回去就好了。或者用一些个显卡BIOS修改器或参数修改器,直接离线或在线修改显卡参数。

网友:
淘宝上显卡假货泛滥,光凭gpu检测软件是不行的,一定要3dmark 跑分测试一下。

网友:
现在假显卡都这么N乐,我记得以前拿GPU-Z一检测就出来了

网友:
防不胜防呀

网友:
有脑子想下都知道200能买到全新GT440?你不贪小便宜会上当?

网友A:
没那么简单,这个技术很深的,希望有人能讲解一下。你可以试试改改看看

网友:
很强大啊 遇害的人又多不少吧

网友:
我这里有9800GT

网友:
这东西再怎么假都还可以认得出来的,GTX260 跟GF9500的核心差一大节,没见过的还可以骗一下,见过两种显卡的怎么骗啊?

网友:
造假是中国的独门秘籍。岂能告诉你。。.

网友:
看不到核心 该怎么去区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简单,这个技术很深的,希望有人能讲解一下。你可以试试改改看看

什么没那么简单,只要你能搞懂16进制数值所代表的含义,即使20G硬盘,那也能给他改成 2T 。一看就是  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简单,这个技术很深的,希望有人能讲解一下。你可以试试改改看看

谁会那么傻,把自己作弊技巧进行深度揭秘??,,老兄,点到为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假卡专用

这个能测,这个是直接读取主芯片的ASIC ID的,但还不完善

网友:
不会有人来爆内幕的,等到没人买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假卡专用

没有测试过,但是感觉没啥用;ID只是一个16进制的数字,实际上板卡上的GPU ID都能看出来卡的真假,但是这个必须要有相关的经验,电脑是个很笨的东西,它只认数字0和1,所以一个ID只是16进制的一个编码罢了,这个只是一家之言,欢迎拍砖,不足之处,大家不要骂人就好!

网友:
又长见识了.看来走正道是不赚钱了.多走走歪道才行
同意楼主:
0.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
哇。。。真的还是假的。这可厉害啊~~

网友:
更改ID了吧

网友:
搞biosmod ,他们不会流出来技术的

网友:
现在的JS怎么那么利害啊,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搞得出来,有钱也买不到真货了。真是无耐。

网友:
是不是改那显卡里面的参数

网友:
淘宝上竞卖假货,马云死掉算了!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
刷BIOS打出来的

网友:
中国人的造假技术是世界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