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4条灯管如此折磨,情以何堪?

楼主(2012-02-16):
天啊,今天换了个22寸的hkc屏幕灯管。保证焊接过硬,热缩到位,没安装到导光板的时候,在显示器测试,亮得好呢,有蜜蜂嗡嗡,用高压板测试,鸦雀无声,折腾来去,手上有新买的成套灯管,换上,蜜蜂来了……换了10对,都是如此,密密麻麻的蜜蜂采蜜呢。用高压板测试,正常,用显示器自带的高压板驱动板测试,蜜蜂又来了,4条灯管如此折磨我,让我情不自禁,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点评):
灯管上多加几个减震垫,如果是高压板响,那就代换

网友(点评):
很明显是高压的问题,为什么要换那么多灯管??

网友:
    你直接价格高点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啊,你想让我收高点?

     不是换了高压板好了吗。 就把价格报高点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换了高压板好了吗。 就把价格报高点了呀;

嗯,道理没错,我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邪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道理没错,我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邪门了

  很多为什么都不重要,能挣钱就行,

网友:
当然高压板有问题咯

网友C:
灯管长了,上面没有套橡胶圈在电场的作用下而发生共振,发嗡嗡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长了,上面没有套橡胶圈在电场的作用下而发生共振,发嗡嗡的声音。

橡胶圈,一个都没拉下的,安装好的

网友:
是灯管有嗡嗡声还是原高压板线圈有嗡嗡声?

网友:
高压包问题    还用问吗   好歹也是正式维克了

网友:
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不用再纠结了。

网友:
还是觉得是橡胶圈的问题

网友:
高压线圈有问题呀.如有条件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把亮度调节断开

网友:
换灯管一个要小心。细心。。。。灯管要选质量好的。不要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为什么都不重要,能挣钱就行,

教坏人咯.....

网友:
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灯光的功率都是不一样的。。没准你新换的灯光功率很大*(因为是新的) , 你原机的高压板经过长时间使用 功率下降,达不到新灯管的要求,超负荷了,所以嗡嗡响。*((个人想法)

网友(点评):
这个分析有道理

网友(点评):
超负荷了 支持这个观点

网友:
应该是换了新的灯管,高压板老化带不都新灯管才会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