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2-16):
这图是HP 6730S的其中一部分电路,有点看不懂,谁能分析一下PWR_GOOD_3如何产生,此电路在图纸的14页
顺便传一下整机图纸 HP 6531S 6530S 6730S

网友:
U4_B是个比较器6脚由2VREF提供比较电压,当5脚高于6脚,PWR_GOO3产生.5脚高于6脚的条件就是R93的左边所有信号全部满足。

网友(点评):
比较器原理我明白,就是正向输入端那几个PG和3VS,5VS那几个电压怎样计算这一点不明白

网友:
这个电路其实也不难理解,从后面往前看,比较容易;
1,PWR—GOOD—3的输出取决于U4-B的7Pin,0V或者3V。
2,U4-B的7Pin取决于5Pin的电压,要大于基准电压2V(6Pin)才行。
3,U4-B5Pin的电压取决于R129 (1Pin)的电压。
4,而R129的1脚电压取决于(V1.5S—PG+1.8V—PG+Vccp—PG)电压之和,以及SLP—S3#—3R和VGA—PG两个门电压 。当然前提是+V3S和+V5S都要正常。
以上是本人愚见,欢迎拍砖。

网友:
现在查到,+5VS不正常继续找问题点

网友:
楼主该好好学习一下比较器!这么简单的电路还需要问?
以U4比较器的6脚(-)为标准,当5脚(+)高于6脚时7脚输出高电平,反之~~!5脚怎样才能高于6脚?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