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个笔记本维修的店,想问问需要准备些什么配件

楼主(2012-02-17):
比如CPU准备哪些, 料板 要什么型号 以上 常用芯片准备哪些。。。
这些都不是特别懂。 想请问各位大大。 需要准备哪些,最好能给小弟一张清单, 小弟再此谢过~。。。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先把维修工具准备全,各种型号的常见的笔记本料板准备些,主要是一些笔记本通病的配件,像显卡,排线,屏,电源管理芯片等等,其它的不常用的随用随定货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5.0
txy6800
同意楼主:

网友:
王岩柯
同意楼主:

网友:
准备几个常用的料板就行了,以后越弄越多。

网友:
开店之前就应该考虑的哦,慢慢就会攒多了,有工具加几个废主板,用什么拆什么,没了就去淘
同意楼主:
5.0
txy6800
同意楼主:

网友:
工作用的 料板,配件

网友:
工具 料板 常用显卡 常用电源管理

网友:
示波器、风Q、BGA、万能表、可调电源、常用的图纸、料板(去一些回收电子垃圾的人那里买,多准备笔记本965的)、显示器、光驱线、笔记本保险(还有电容,大颗的)、其它维修材料就不用说了吧,万能高压条可是必须的。

网友:
最后是买几个硬盘、刷BIOS的编程器、内存条、ATX电源。基本上就这些了,其它暂时想不起来。那些常用芯片很少有人去总结的,你需要用到的可以去卖芯片的,问他什么芯片卖得多,一种只要拿个五片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