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780G VER1.4桥1.5v无供电。

楼主(2012-02-17):
如图,其它供电正常,就是无1。5V供电,这供电如不上CPU是不会有电压的,本着想换358试试看,谁知吹的时候不小心吹飞了R155因无图不知其大小,如果师傅们有这块板在手请帮忙看下是多大的电阻,谢谢!修好了告诉大家。
cpu

网友:
我的也是七彩虹的单桥板,桥也没有供电,测了LM324比较器是好的,LM324上没有基准电压输入,难道我的是CPU座有问题?
同意楼主:
2.5
txy6800
同意楼主:

网友:
呵呵,我手上没有,但我想你可以先补个 103电阻试试,不行再试试 102电阻,应该没问题

网友:
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关心,跟我弟弟用的板是一个型号的是210欧的,标识是32A。原故障是不跑码,其它供电正常,更正一下这个电压是1.2V的而不是之前说的1.5V.换掉LM358和MOS管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txy6800
同意楼主:
修好了,支持。。什么时候我也能修上他几个。

网友:
有趣的事情啊!

网友:
分压反馈电阻坏了 怎么那么巧就被你吹飞了

网友:
这样也能好?

网友:
电阻没坏的,是358运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