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A的电流12v的电压要配多粗的电线?

楼主(2012-02-17):
我这里有个电路要求是12v电压30a电流,请问是应该按网上传的电流线粗对照表吗?
还是按功率算,因为网上传的都是220v电压时候的电流和线径的对照表。
心中疑惑,需要人帮我解答。
谢谢。

网友:
觉得要暗电流吧?12V电压比较低,如果电线阻值大的话损耗就大了

网友:
看你用多长的导线,2米以内6平方就可以。

网友:
回上面的,线本身很短的。12v的哪里还用长的电线啊。基本就是2米左右。
就是线径粗细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效率控制在80%的话,最少可以用多细的线?
电压12v,电阻0.5欧姆,最少可以用多细的线?
电压换成24v。电阻1欧姆,最少可以用多细的线?
电压损耗在1-2v可以忽略的,所以线长不用考虑了。
谢谢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电压看线的绝缘层,电流看线的导体电阻及绝缘层可以承受的温度,还有环境温度。

补充内容 (2012-2-19 18:22):
.....你不明白!如果象你说的那样做!线的绝缘就烧了!线承受的功率是W=UI=I*I*R(这里U是线的压降或者你只看U=I*I*R就行),如果线在220V电路最高可以承受10A电流,在12V电路也只能承受10A。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2349-1-1.html

补充内容 (2012-2-19 18:25):
是W=I*I*R

网友:
o ,这是样子的吗?
那我明白了。其实就是电线消耗功率有关的,也就是可以推断出来,220v10A刚好发烫的线,用于12v的电路, 那么允许电流应该是在100A左右。这里忽略线长度(压降)了。

网友:
呵呵比较专业的问题,我的电动赛车3s的锂电放电用普通铅笔芯粗的线 烫的要死

网友:
.....你不明白!如果象你说的那样做!线的绝缘就烧了!线承受的功率是W=UI=I*I*R(这里U是线的压降或者你只看W=I*I*R就行),如果线在220V电路最高可以承受10A电流,在12V电路也只能承受10A。

网友(点评):
谢谢。现在我明白了

网友:
多股的软铜线。至少6平方。。。。。。。。。  线径大了线损小。。。。    电工必备的知识。 一个平方5A.

网友A:
真的是电工必备的知识啊!

网友B(2020-11-14):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电工必备的知识啊!

都是一知半解,答非所问。不懂就不要乱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