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屏FG780-TB指示灯闪亮

楼主(2012-02-17):
方正液晶屏FG780-TB开机指示灯闪亮,屏幕不亮,请问朋友们是什么东西坏了。表面没有发现什么故障,请朋友指出图片上大概什么零件坏了。谢谢!FG780-TB如以下图片。

网友:
看高压那边有问题没,打一下阻值

网友:
看下输出电压,如果都正常的话,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进来看看有没有可学习的

网友:
4_139:}灯闪应该就是电源板驱动板有短路的  先排查是哪里引起的  直接看怎么看是哪里的问题  瞎扯

网友:
先换外置灯管,再换电源,确定是哪一块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外接灯管实验  再测电压是否正常(带负载时测)。

网友:
你把高压板断开,再看看还闪不闪,一种都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8成是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开关也有可能,

网友:
是电源板驱动板故障。

网友:
可以断开高压部分看看,看指示灯还闪不

网友:
如果有备件用替换法哦,先更换个电源板看看,症状一样就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哦,常用的备件总有一套吧

网友:
大家好,问题解决了,是高压线圈边上 平衡电路短路,换了三极管OK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也要这样一个机子  学习了 明天试试

网友:
昨天晚上和北大的一个美女校花视频,我付钱看他托光了

昨天晚上和北大的一个美女校花视频,我付钱看他托光了

网友:
电感虚,光耦坏,电容、按键都 有可能,排除法

网友:
从楼主的问题看来,楼主是个新手咯,直接去电子城淘一套电源板和驱动板换一下就知道了,很多液晶都是电源板上面的电容鼓包了,换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八成坏的都是高压板哦

网友:
测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
改高压板

网友(2014-12-24):
方正FG780-FT不通电,是什么问题,两台一样的机器,驱动板上有12V和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