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2-17):
联想台式机 开机电源风扇转 CPU风扇不转 摁住开关键一会CPU风扇才转 显示器没反应 键盘灯也不亮

网友:
兄弟,能不能详细点啊?用诊断卡看看跑码情况啊

网友:
问问题的时候能不能专业点。。描述不清。。没人想给你回答

网友:
你说的问题都不清楚,,我们怎么回答。。

网友:
朋友,先更换电源,试下;如果电脑还没正常开机,那可能是CPU供电电路问题,也就是主板坏了;要修电路。

网友:
呵呵,那次我清理完机箱内灰尘,没安上侧盖开机,开始也那样子的

网友:
你看看应该是晶振出问题了

网友:
简单的说,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y,are you kidding! 蒙人吧,机箱跟开机有关吗!

有的台式机的安全设置,侧盖不关闭无法正常开机,也可以取消的。
当时我还以为显卡坏了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y,are you kidding! 蒙人吧,机箱跟开机有关吗!

Oh,那个开关在BIOS里面有设置,品牌电脑可能用那个开关,disable,OK。

网友:
看看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2014-01-10):
你看下诊断卡跑的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