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的4g u盘认到了,但是打开的时候提示插入驱动器?高手求解、

楼主(2012-02-17):
本人的金士顿的4g u盘认到了,但是打开的时候提示插入驱动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里面数据不重要,有没有是闪存或者是主控芯片坏了???跪求解决方案。

网友:
看看能不能量产

网友:
没有什么重要东西的话。量产一下就OK了
量产教程和工具。百度一下。。。。

网友(点评):
都说百度一下了。。这不是一句话能说完的。百度搜索 量产教程。。自己漫漫看。。

网友:
坐等高手指点答案,我也遇见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故障,我们也遇到过,也在百度找了量产工具软件,还是不行的,最后拆开U盘,加焊下,也不行。最终肯定是U盘的读写控制芯片坏,搞不定。

网友A:
只能量产一下看看了,估计硬件应该没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量产一下看看了,估计硬件应该没坏。

量产的时候没有识别到flash 是怎么回事了,是闪存芯片坏了么?

网友C:
用winhex试试,不过我也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winhex试试,不过我也不会用,~!

那个是恢复数据的呀,我现在是要正常使用u盘。

网友:
养好良好的使用习惯,拒绝扩容盘~!

网友:
都是钱啊,这年头假货多,大家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的时候没有识别到flash 是怎么回事了,是闪存芯片坏了么?

可能闪存芯片虚焊了。或者芯片坏。

网友:
拆开看看吧,应该是硬件的事

网友:
我有个u盘也这样,就一直放着没用了

网友(2012-03-21):
量产下就可以了。祝你好运

网友D:
量产下试试,不行就直接t宝买pcb板,吧flash换到新pcb板上,重新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产下试试,不行就直接t宝买pcb板,吧flash换到新pcb板上,重新量产

问什么换PCB板 主控坏了吗 ?  FLASH一般不容易坏吗?

网友:
我也遇见过,先检测出芯片厂家,再找相应厂家的量产工具量产,再格

网友:
我的做法是,拆开u盘,加焊闪存芯片,插上电脑,不行转到下一步
看主控芯片型号(最好不要用软件来检测主控芯片的型号,不准!直接看芯片),下量产软件,量产,能量产成功OK,不能量产成功或提示找不到闪存芯片,可能是闪存芯片有坏块,转到下一步
淘宝上买u盘套件,我常用MW8209的套件,兼容性比较好,芯片有坏块也能量产通过,将闪存芯片换上去,量产,能成功就OK,若不能认到芯片型号可能芯片就挂了!!!

网友:
u盘量产昨晚搞了好久不会,,没弄明白

网友:
最鄙视这些假U盘根闪存盘了

网友:
应该是量产的!

网友:
我也遇到2GKingston,插入USB后也是这种情况,下载个量产一下就可以.

网友:
用量产工具恢复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加焊一下存储应该会好

网友:
看是不是RAW 格式 如果是的话 量产下

网友:
其实主要看U盘有没有重要的数据,现在U盘便宜,买个也要不了多少钱,如果数据重要再谈维修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1G的金士顿,量产后就可以用了。冒牌的量产也不行。

网友(2012-05-08):
先用u盘芯片识别软件看芯片是什么型号,在下载量产工具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量产  但是里面的数据........

网友:
我都试过!认到盘,是RAW 格式!里面的数据想要取回应该怎么做?

网友:
呵呵,没有用过量产工具,怎么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网友(2012-06-08):
加焊一下Flash,看Flash的型号,从量产工具里,存在Flash坏的可能

网友:
师傅那里卖的优盘一个月坏三个   你还干买吗?   对于现在的商行来说     不管你买不买  反正我是要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