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C1005PE本本主板电路图·····················

楼主(2012-02-17):
求华硕PC1005PE本本主板电路图·····················望各位老大帮帮忙 谢谢

本本问题:

     开机无反应,拔掉电池插上适配器,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一直闪个不停,无法开机,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
你有工具不?看你描述,貌似一点工具都没,要图来何用?

网友(点评):
那你直接上可调电源,看什么情况啊,拆机,万用表到处戳戳看看啊